三星19液晶维修求救。。。。。

楼主(2008-01-24):
三星19液晶 型号:940bw 摔了一下后开机亮一秒左右黑屏,拆开检测高压出现一秒后消失,高压板IC SEM2005 找不到资料,哪位高手帮帮忙 3Q
液晶维修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虚焊,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摔过后应该是灯管碎了,请检测灯管。高压板一般不会摔坏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一般都是灯管摔坏.

网友:
是几灯的?5灯?有必要带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