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4):
我有一个达硕的P4电源,开始打开一看,保险挂了,桥堆也挂了啊,换了以后还是不行,现在保险不烧了,就是没有+5V和+5VSB的电压,各位这个电源应该怎么修?怎么来检查啊?给点思路啊?谢谢!!
维修求助

网友:
先把+5VSB修出来。

网友:
没有图不知道怎么修啊?怎么查啊?电源还是第一次修啊,没有经验啊!!
[
]

网友:
论坛上有好几个图,基本上都差不多,作坊维修不可能都有图,对照原理维修。

网友:
好的,谢谢张先生,我先试下!!不行再请教!!

网友:
保险挂了,桥堆也挂了啊,换了以后还是不行。
我估计对管(13009)也挂了。不要等了。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管(13009)是什么啊?是不是开关管啊?如果是开管,我测了没有挂啊!!

网友:
没有紫5v,是辅助电源没有工作。它是由光耦、调整管加开关管组成的自激振荡电路,连同变压器一共十几个件,仔细检修应该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