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坏了还能补救吗

楼主(2008-01-24):
昨天我修了自己的四块板子。竟弄好三块。没修好的一块是我换电容时锡焊过多把不该连的地方也连在一起。(我在换之前就测了一下电容的两只脚与其周围的小孔的关系。我以前也发生过相同的问题所以就多了个心眼)我采用锡焊膏想把它吸掉。不行。加锡也不行。好象是完全贴在上面了。(用吸焊器后就有这种情况。)请问爱问老师有什么办法把多余的锡搞掉。先谢了。

网友:
把焊锡先用烙铁弄少一些,上点松香就自己开了。

网友:
你的烙铁的温度不够,应该用高一点瓦数的来 ,

网友:
貌似楼主的PCB板已经坏了
直接用刻刀把外围的铜皮割断,从相应的位置补个电容~

网友:
该不是你的焊锡质量不好?,用松香水清洗后用烙铁收锡应该可以啊!!

网友:
用根铜芯多的导线,去皮之后,,上些松香,用烙铁加热导线,就可吸出多余的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