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故障求助!

楼主(2008-01-24):
飞利浦107S6冷开机正常。大约 五六钟反复重起。反复重起时有显示,关闭时屏幕有亮点!
求助

网友:
查电源IC启动电容.还有大滤波电容. 细查电源电路部分.

网友:
反复重启,开关坏了,我有修过一台,也是开关,开关一直重复,并伴有嗒嗒的消磁声,我们跟客户说,高压打火,呵,呵,钱可以收高点,后来,客户一走,关面那排控制键,换完收钱
...关机亮点,查下G1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