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点不亮,每次要按重启才能点亮

楼主(2008-01-24):
以前听说过有这个故障:开机点不亮,每次要按重启才能点亮,我还没有修过这种板子,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大侠谈论一下高见
点不亮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机箱上RES开关接触不好?是不是总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
派出这些故障,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大家往主板上考虑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不好。
主板不好不多

网友:
我的电脑是第一次开机显示器不亮`然后要重起一次显示器才亮``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的自用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没有搞他,没有必要,只要不玩了把显示器关了,玩的时候在开开就行了,还能省电多好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呢?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