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开关变压器

楼主(2008-01-24):
我有个12V电源空载时候电压很不稳定,接负载后由12V降到8V左右,在变压器位置有吱吱声,把变压器附近零件拆了测没问题,开关管也没事,但我不确定是否变压器,表面和闻起来看不到烧焦,有什么办法测试

网友:
那是负载过重了,,才会叫!!!!!!!!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一般不会损坏,查外围吧,查滤波电容等二次整流及稳压电路

网友:
修电源时  不要轻易怀疑开头变压器。。。。。。它坏的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