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北桥虚焊

楼主(2008-01-24):
昨天晚上机器蓝屏了一组然后重起主板就点不亮了`拔了内存也不报警`换了CPU也点不亮`电容也没问题``拿手按着北桥才可以开机`大喜```应该是主板虚焊了``我这块板还能用多久啊555```我的这块板是昂达的N61G``刚过了保期就~~~唉``不说了```这里有没有朋友和我用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加点松香水然后烤板,不行的话只能重做BGA了

网友:
谢版主了`重做个BGA也要两三百`可以换块主板了`也不知道可以用多久``我还是将就着用了``我现在还超着频的`会不会加速死亡啊??

网友:
你的板是虚焊而不是老化。加速死亡不好说,不过要注意的是加焊之后尽量要让CPU扣具减少扣力

网友:
谢V版了!我的还没有加焊`今天去问了修主板的说加焊也不一定能成`成了也只保一个月``晕```我的那个扣好紧```就算不扣上也紧``要用螺丝批来撬一下才行```我可怜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