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MAXTOR80G硬盘

楼主(2008-01-24):
我有一个80G的MAXTOR硬盘,前面10G和后面10G都有坏道,用MHDD修复过,不行。低格失败,作为资料盘,在WINXP中格式化不了,整个系统都变慢。我现在只是希望能作为资料盘装点东西,把坏道屏掉,不做系统盘了。请问高手这个盘还有救吗?

网友:
用硬盘分区工具把坏道划区屏蔽了就可以了。我以前就这么做的,一个有坏道的硬盘照样能用。

网友:
不行啊,用PQ进入界面就出错,操作不了

网友:
可以修,建议找个地方修一下
别自己瞎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我就是想动手自己修的,学习学习,大家给思路我吧。

网友:
你有硬盘维修工具吧

如果没有的话,告诉你怎么修也是白搭

网友(2008-05-13):
学习中!!!有个想搞好。有硬盘维修工具!!!!!!!!!!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屏蔽掉坏道.自己想修有点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