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T8712F-A的脚位问题

楼主(2008-01-24):
比如说W83627 68脚是由高电平触发,72脚与绿线相连。
相对于W83627,技嘉IT8712F-A的对应的脚位在哪里?
我发现技嘉IT8712F-A和普通的IT8712F-A的引脚定义是不同的。

网友:
技嘉的IO是和普通的8712不一样的,可以去论谈里找,有资料

网友:
就是不 一样,它有的上面带有什么GB之类的,不能通用.

网友(2009-02-05):
TE8712F-A GXS-GB (技嘉主板常损IO,倒数第二排带有GB标示,为GA专用,与其他的8712不可代换)
普通的没有GB

网友:
像W83627 68脚的这样芯片还是找电路图查,会比较准的

网友(2010-10-01):
不一样换不了~

网友:
技嘉的io是专用的,如果怀疑它找个一样的换一下。。。不用那么费劲。。。前提是你的焊接功夫还可以。。。

网友(2010-11-03):
谁有技嘉 IT8712F-A GXS  GB的脚位图。给传个。

网友:
路过学习啦。不看还不知道。

网友:
GA的IO是专用的,不能互换

网友:
找不到资料啊   找到的 传一个

网友:
io后面还有型号呢 gxs  ixs等等

网友(2011-11-30):
我也想要..

网友(2012-06-25):
j是的。不好修啊。

网友(2013-07-24):
经常找不到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