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6E 盘不知怎么修?

楼主(2008-01-24):
同一种病,用MHDD测的出现:Important Notice:This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 ,mhdd will be not word this device
ERROR
: Drive not responding or operation
Word

网友:
能认盘就背份固件,分析后换固件,不行就可以S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用什么软件换固件啊。能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
不能认LBA模式,应以工厂模式检查 看看固件

网友:
应该是固件有问题。用pc 3000 检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C3000可以读写固件

网友:
我个人修6e的被别人写坏的,一般都是用热交换来做,重倒以前备份下来的下线盘fw进去,然后再做sf,sf后出来多少容量就让他是多少,不想人为去控制容量,以免那盘出来后不稳定

网友(2008-02-23):
修理6E最好的办法是进C区维修,C区固件坏的修理C区固件,修不好的再修A区固件。估计C区修不好的A区没有几个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