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 笔记本开机器瞬间掉电.没有头绪,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1-24):
今日接一台华硕A6000,根据客户说,当时自己换键盘的,换过之后再开机,就开不了了.我估计是哪里短路,开机瞬间就掉电.检测卡:00.初步查过主板,没有发现短路的情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查了.注:这台机器待机电压只能测到3.3V,测不到5V.

网友:
A6OOO听起来很熟悉 是不是有个单独的开关板插在一个MINI PCI 卡上的  要是的话就好说了  你先看看就告诉我 有这个卡我我遇到过很多

网友:
这机器:加电不走信号:也是掉电但不是你这样掉:最其马要十来秒才开始掉电:像你这样的问题就是后级有短路的。所以加不上电:这机器待机就只有3V而没5V加电才产生5V的。你看一加电顺间5V出来吗还看下5V1.5 1.8 2.5顺间也输出吗?和后级有没有短路问题。

网友:
初步确定是后级短路的原因,但是无法确定是什么芯片短路.

网友:
把图片发个过来  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样子  要是的话应该很简单   因为只换个键盘不会造成什么大短路吧?

网友:
请问版主 如果有个单独的开关板插在一个MINI PCI 卡上的  那该如何解决 请指教

网友:
不会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就没碰到过!!

网友:
这机器麻烦的很

网友:
这机器:加电不走信号:也是掉电但不是你这样掉:最其马要十来秒才开始掉电:像你这样的问题就是后级有短路的。所以加不上电:这机器待机就只有3V而没5V加电才产生5V的。你看一加电顺间5V出来吗还看下5V1.5 1.8 2.5顺间也输出吗?和后级有没有短路问题。

请问辉哥,如果是十几秒掉电是什么原因,因为前几天也遇到过开机一会儿然后掉电的,后来把机器拆开来不知道怎么摆弄就好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你机器本身就没问题  拆开重装就好 也不算意外   ASUS有单独开关板或显卡板的机型很容易短路还不易发现  就会出现开机 掉电  有时候刚要亮就掉  所以遇到换键盘或简单处理的机器突然不亮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 最好先排除安装问题

网友:
关键我说的拆下来再装起来就好的机器,没有开关板,也没有独立显卡板,机器开始的时候能跑码,后来直接就是00,或者FF.后来拆下来用单板跑,也是00,或FF,用手按了一下北桥,哎,跑起来了,还以为是北桥虚.就故意用东西翘翘北桥,看看还会不会故障重现,奇怪.没问题了,还是能点亮.后来装起来给客户,已经7天了,也没有来找我.

网友:
补充说一下,HP NC6000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同样按一下北桥,其他没有做任何动作,就好了.

华硕A6000,是因为客户强行关机引起的
HP NC6000,是客户用电池用尽了引起的.开机之后就掉电,并伴随着重启

网友:
辉哥师傅你好啊

好啊师傅好久没见你来了啊
很高兴在这见到师傅你啊
我还也个问题要向你请教一下
我这有个SONY PCG-5B1P的机器开始不开机
我查了一下是南桥坏掉了
我让我们这边的师傅换了一个
亮了
可过了几天在开机就出现开机掉电了
是开机就掉
也没发现什么地方有明显短路的
不知道入手]
请师傅指点一下好吗
谢谢了师傅

网友(2008-04-06):
老大 。我手上的这个ASUS A6000 开关再一个MINI PC卡上
现在问题是有时候一开机就掉电 。有时候用大约2个小时左右才掉电
偶尔还能用更久
请教老大 。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我觉得有的是插槽虚焊了,还有就是如果是键盘的问题换了一个就不行了,那我想大概是I/O或是键盘芯片的事吧,你量量试试

网友:
单独电源板的就是爱坏 一般都是插槽问题 或者设计缺陷

网友:
sfasdghfjhgjkhklhgkjg;lkhoyteweq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8-10-29):
这机器CPU供电芯片MAX1544和CPU座子都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2009-02-27):
我有台也是同样问题 期待楼主修好 把维修经验发下

网友:
华硕的板子好像都满难修的,期待版主关注一下这个方面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