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本本电芯的好坏?

楼主(2008-01-24):
如何测量才知道电芯已经是不能使用了?

网友:
个人观点:              电池都有最低门限电压的,看电芯多少而论  一般低于最低门限电压就不能用了 不过有些激活一下又可以用了 所以这个很难准确定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知道一款电池的门限电压是多少?怎样通过万用表来判断本本电池内电芯的好坏呢?

网友:
电芯是一个电池组,不是单个的电池,所以要知道它的性能,需要对每个电池组的每个电池进行单独的测量,单个电池短路电流达到5A以上就算可以了,一般普通电池达到2A 就可以了,
如果电池组里有个别的短路电流低,那么就影响电池整体放电时间,还有其他的匹配参数你可以到[本本资料区]下点电池类的看看,我也是通过那些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