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4):
T42的屏线是单6的,为什么屏是高分的,?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好像普通高分的屏还用不起来,伤心
问题

网友:
看清楚了? 单6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高分线都是8组数据 普分的4组数据 没见过你说的单6 呵呵

网友:
屏线分为,单6.单8.双6.双8.
单6,3组色差信号+1组时钟,
单8,4组色差信号+1组时钟,
双6,6组色差信号+2组时钟,
双8,8组色差信号+2组时钟

网友:
呵呵 还有这么多说法啊? 以前从来没注意过 只知道普分的是十跟线 VCC+GND+红色正负+绿色正负+蓝色正负+时钟正负,高分的是VCC+GND+(红绿蓝时钟正负X2)也就18跟线 最多有些带反馈的多4条 呵呵 从来不知道还分, 单6.单8.双6.双8. 不知道具体怎么说的 要是能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