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系统不能启动

楼主(2008-01-24):
我有个WD80的硬盘 拷数据 存资料都很正常 装系统也可以就是不能启动系统 我查资料说是引导区出问题了(分区表出问题)用了几个软件都没效果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DM diskgen做下引导就好了 做这个我在行 呵呵

网友:
用DM重新分区就好的  再不好就低格

网友:
分区装系统后不能启动最容易犯的低级错误就是:

忘了设置活动分区

网友:
楼主说问题要说仔细点,比如不能启动会出现什么现象提示等.
说得清楚了,别人才能更好地判断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办啊,至少还可以装资料,我的盘资料都装不了,头痛啊。你用DISKGEN可以修了。

网友:
你说的意思不明 是否用GHOST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