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845pec开机不亮

楼主(2008-01-24):
我今天收到客户的青云845pec主板9块,都是开机不亮。EB的南桥,W83627THF的I/O,威盛VT6106S的网卡,ICS的时钟。
  我先量供电插口2级体值都200以上,CMOS3v正常,内存核心供电短路响,2级体值只有.039。我想妈的八成北桥挂了,上假负载开机摸北桥不热,其他芯片都不热。一量供电2.6v正常。CPU供电1.4,上好U,诊断卡。在开机,不跑码FF。
  把其他的8块 板子都测一遍,都一样。这是我就有点晕了。
  按步骤在细来一遍,我发现sb5V由APL1085(长得和小场管一样)变的SB3.3由APL1087(长得和1117一样)变得SB2.5,在不开机时都不热,开机加电后1085慢慢的烫手但还输出3.3v。九牛二虎找了一个换上还那样。打了下个口阻值没发现什么问题。重压U,南北桥,板子还是死音。
  这回我真没招了,那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给个向下查的思路,或者谁修过同样的故障告诉我一下,我这跪着谢谢了!

十万个V什么 -5 先扣分再帮你分析。也请万千不要再跪, ...

网友A:
说了怎么一长串
其实就是跑FF代码故障,比较典型且涉及范围最广的一个故障类型

新手区有专帖
去看看吧

另外LZ不用跪着谢,不就修张板吗,犯不着呀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0447-1-1.html 看看这帖吧

网友:
把集成网卡拿掉 。 换IO试下  。。。

网友:
9块主板那!修不好我总觉得对不起客户

网友:
换IO试下      刷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怎么一长串
其实就是跑FF代码故障,比较典型且涉及范围最广的一个故障类型

新手区有专帖
去看看吧

另外LZ不用跪着谢,不就修张板吗,犯不着呀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0447-1-1. ...

很有道理仔细看看,肯定可以找出毛病的!

十万个V什么 -10 请不要回复没有营养的东东

网友:
先测VSB3.3阻值记下,按照3楼的方法,先把集成网卡拆除,测量1087 VSB3.3端阻值是否有提升,以及是否还发烫。当然I/O也要换

网友:
跑线发现3.3sb给网卡和他边上的93c46s 供电,还给map4500和74AHC74B供电。(我按3楼的做了先把网卡和93c46拆了,量阻值是变大了。这我就不明白了供电电路上的各个芯片应该相当于负载也就是可以看成几个电阻并在电路中,取下一个应该阻值变小呀为什么反而变大了呢?)
      单拆网卡的俩芯片,上电后故障涛声依旧。
      拆74AHC74后,上电APL1085 不热了!没话说,换!上电后还是没反应。回来我把照片发上来大家帮我研究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上几楼的观点,重点先考虑SB,NB有没有OVER,再看其他的!!!

网友:
不是吧,九块板都是一个故障,太巧了吧。会不会你本身的配件出现问题呢?
CPU基准电压为1.4伏,会不会有诈呢?会不会你假负载坏了。

网友:
这么多 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CPU 座没复位吧  量量 北桥到南桥13条总线啊~~

网友:
你可以试试其它的板子有没有发热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跑线路可能是跑错了。
(跑线发现3.3sb给网卡和他边上的93c46s 供电,还给map4500和74AHC74B供电。)不太可能吧。。。。  SB3.3 SB2.5 是待机时就会有的,如果说是与其它的相连,会等到开机后再发热?????
74AHC74B有3.3V电压供给吗???????
在下是新手,如果问题解决了 请消息通知我一声。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