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管可以上三星板吗?

楼主(2008-01-24):
一台17普平东芝像管由于原电路板严重烧坏,现想重新配一块板,请问可以用三星的板吗?有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要注意偏转可能不对,,行 线性可能不对,要调整电感量,,行线性不好时长要烧行管的,其它没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版主,电感量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吗?还有具体用什么方法加大或减少电感量呢,谢谢!

网友:
万用表测不出,先套上看吧,,试着换行线性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