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修好了一个新故障

楼主(2008-01-24):
杂牌845GL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显示有波纹,刷新调高后还是一样。主板测试,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
想不出是什么问题,无意间量了一下内存旁边的北桥边的电容,发现电容坏,更换电容后正常。

网友:
你这介绍的也太不清楚了吧?什么都没有呀,是什么原因原理造成的什么波纹?整个一囫囵吞枣。

网友:
差点点梗死我。呵呵。 ;P ;P ;P ;P ;P

爱问 -7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有没有图阿。。搞一个上来阿,电容坏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但是搞个图放便直观看看故障.谢了.

网友:
显示有波纹  电容坏

这也行

网友:
有没有这么遇巧哟,我的机器也是有波纹,不过,是换显示器解决问题

网友:
LS的这也叫修理啊....... :L

网友:
路过,可以记忆! 不过有点蒙啊,麻烦楼主说清楚点!

网友:
路过留个言
学习在进行中
努力的好好学习

网友A:
这是显卡核心供电输出有杂波,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就因为滤波电容起不了作用才引起的,显示器上会出现水波纹或者显示的文字不清楚,还有就是显示的文字会抖动

网友:
恭喜恭喜哦,跟进!
技术问题太高深了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    要是说的清楚  一些           就好 了
要是有个图 就能更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卡核心供电输出有杂波,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就因为滤波电容起不了作用才引起的,显示器上会出现水波纹或者显示的文字不清楚,还有就是显示的文字会抖动

利害,说得很好啊,以前没好好读书,表达不出来,以后我会尽量发图上来,让大家看一下,共同进步……

网友:
呵呵,说的是不详细,呵呵,但是还是祝贺楼主,终于修好了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卡核心供电输出有杂波,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就因为滤波电容起不了作用才引起的,显示器上会出现水波纹或者显示的文字不清楚,还有就是显示的文字会抖动

有时候想说,但是表达不出来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