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G550

楼主(2008-01-25):
我今天修了一块精英的主板.不过内存.跑38.我一看就是北桥问题.北桥为82855GEM 拆下来.重做了一次.装上去.不走码了.跑00 .用手按着可以开机显示.反复做了两次都不行,还是跑00. 我代换过一个82855GM的北桥.装上去.不行.现在真的修不出思路来了.

网友:
继续换  别灰心 我今天换个R51的855GME换了4个才亮的,你才换2个怕什么 呵呵 继续  鼓励你  不过跑38最好先换内存 检查插槽、供电后在确定北桥  有些不一定是北桥坏  做好着玩意也不简单

网友:
38是指将BIOS映射到内存,它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BIOS程序有问题,一个是DDR总线有短路和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