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08-01-25):
论坛的老师们好!下面这个图是GA-8IPE1000上的截图,有点看不懂这个电路的作用,望老师们指教!另外说明一下,右上的PWROK来自电源 IC,右下的PWOK来自ATX灰线。谢谢!

网友:
这个图纸是否一定没有问题不敢说,原图有几个圈没有放在地方上。暂时当它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先假设Q102 1为高,信号来自Q100 1,Q100 1由高变低,Q102 1进来PWOK的低电平拉低 3也变低锁住PWOK;同时Q100 3低,1低,发出RESET和SYSRESET。Q101的接法的作用暂时不清楚。

看法不一定正确,请高手批评!

网友:
还是不懂!   不过再请教老张老师,我确实看到过主板电路图上很多划圈的地方,那些圈是什么意思哟?谢谢

网友:
电路比较重要的部分或者着部分电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要说明就圈个圈。

网友:
两个PWROK 右面的数字如:  7 16 21 23

代表在图纸的这些页面内,也有这个信号,你结合这些页中看一下。

网友:
容我问句:pwrok与pwok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