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 代 40G硬盘装不了XP系统为哪般?

楼主(2008-01-25):
一块ST 7 代40G的硬盘装98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安装XP是蓝屏,用MHDD扫描没有发现红绿块,请教各位,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硬盘

网友:
呵呵,应该是内存接触或兼容性的问题,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不是呀,换了一台机器也不行,用别的硬盘就可以

网友:
重装分区格式化一次试试看!!!问题可能不在硬盘上面

网友:
找一个主芯片一样的盘拆板下来换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