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C200有能替换的型号吗

楼主(2008-01-25):
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无高压,查行推变压器的三极管C200短路,查不到这种三极管的参数,不知道用什么型号能代换

网友:
一般是行推变压器的三极管有两种比较常见,一种就是普通三极管,如667,或者开关管,用630代.应该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