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二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08-01-25):
一块13.3的 型号:UB133X01 刚用是好的,可是慢慢的下面的部分就闪烁,过一会就白了,上三分之一是好的,此时如果断电重来,就直接白屏(2/3),
是不是哪里有发热?用手摸又感觉不到. 芯片是:UNIPAC UPS071
芯片

网友:
液晶屏坏了,估计比较难修复.

网友:
液晶屏的驱动电路坏了。这不好修,有可能是虚汗。这不好说

网友:
多数是屏坏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一般都来自于屏的几组工作电压不正常,或者屏末级驱动芯片有问题.也有屏本身不良引起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也可换根屏线试一下

网友:
屏线是没问题的,我有相同的一快屏也用这条线,

网友:
屏地址线开路。可能是芯片的信号开路。也可能是TAB开路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用个好的驱动板试下

网友:
屏的心片坏了,我以前修到过,还有你把屏线接口焊一下,看能否正常。

网友(2008-04-17):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修本 点不亮,修好之后发现屏还有问题,并且像是有人拆过,白修了,又不好跟顾客说,怕他赖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