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0磁道损坏导致低格无效

楼主(2008-01-25):
一个日立的2.5盘,用DM低格后原分区没有变化,删除分区也失败,里面的内容也无法修改删除,提示0CLY。0HAED。1扇区出现错误,这个该如何解决呢,谢谢大家!

网友:
必须用3000封磁道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碰头稳定性变差了,用mhdd低格分区表都不变.也是日立的本盘.

网友:
要用pc3000封磁道                                                                   呵

网友:
或者用PC3000的通用程序加密清零一次试试

网友:
PCI版的现在没有,我在学习用免卡版的14.0版,用着感觉比其他一些工具利害不少,看了视频里的PCI版的操作界面,感觉菜单好多啊,看着都头晕(因为是英文的,一看像沙子满屏幕),不过还是需要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免卡14.0版里面的通用程序也可以吗?

网友:
免卡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是否支持,不过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