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雷击问题

楼主(2008-01-25):
一昂达NF4TS   AMD主板雷击后不开机,查电源坏.换电源后开机指示灯一闪就灭.我把内存等一一代过故障依旧,CPU就没代因为我没有.不过我下掉CPU就能开机,这是否证明就是CPU的问题?请朋友们不吝赐教.(本人是新手)

网友:
那不一定就说明是U的问题。你应该先检查供电。

网友:
那几个场效管在开机瞬间都有1.2伏左右的电压.供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主板工作时序是供电、时钟、复位……,你检查供电不只是U的电还有桥、内存、显卡等。

网友:
先看看供电部分的电压正不正常~或换个U来试试

网友:
摸一下北桥已经很热了吧。 80%桥坏了。 原因:CPU主供电引起的

网友:
U肯定没问题,场管和北桥可能是完了。我有个扳子和你的一样,就是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