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宽调不了

楼主(2008-01-25):
我今天接到客户一台17寸长城1770u,换了行调整管,刷了eprom程序还是不好,就是高压包没有换了,二次电源是70v高压有的,请问老大怎么修啊

网友:
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了吗

网友:
二次电源的升压管的S极相连接的电阻,看它是否增值?

网友:
都查了没有问题的啊
,场幅是可以调的

网友:
检查CS电容试试.

网友:
二极管.......在校正线圈附近
31DF4

网友:
查过了都OK的.我换个包看看
谢谢

网友:
双阻尼二级管看了没有和它下面的电容.

网友:
一个场效应管坏了,具体哪个及不清了,好像在行散热片上的

网友:
检查TIP122.及TIP122周边元件.

网友:
把TIP122去掉.看行幅是否有变化啦.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已解决换了个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