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盘如何修

楼主(2008-01-25):
手头上有N个清华紫光的U盘,都是提示RAW格式 容量0 不能格式化 U盘的低格软件不敢用(不知道哪个管用)最好能帮忙把数据拿出来!(已拆开一个焊过,没用)
格式化

网友: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贴子,你用搜索功能搜一下吧

网友:
我记得十三发过一个量产工具集合贴,楼主不要太懒惰,自己去找一下

网友:
直接低格了,U盘修复工具认盘就好办多。。。。。。。。。。

网友:
我前天碰一个不能格式化的换了晶振好了。碰到这种问题先换个晶振,加焊一遍主控和闪存,不行的话再用软件恢复。如果焊功不行最好不要动了,免得焊坏芯片。
一开始就用量产工具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
网上下个chipgenius1.67查芯片型号,对号找量产工具
http://www.bibidu.com/fileview-265005.dhtml

网友:
不错,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u盘坏了..........

网友(2008-03-02):
你用专业的软件把U盘做低格一下就OK了。

网友:
楼主说要拿数据出来的~~大家看到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