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533-VM 整批故障

楼主(2008-01-25):
Dear all:

最近学校陆陆续续~整批计算机~全部故障!~
主机板~的型号是!~Asus P4S533-VM

日前~送 19片~给ASUS 维修!~
结果全部退修~~说是 ~ power 电源供应~ 把主板~的~南桥~给烧坏的!~
全部不修!

但是~我上网查一些~数据!~大多数的人说!~
是这颗 ASUS ASM58 Mozart-2 控制电源,出问题才对!~
看了一下 Asus data 它的基本规格为:Processor voltage (+/-3.3, +/-5 and +/-12 V), speed of 2 fans and a temperature of the processor (a built-in sensor) can be controlled. There are 2 connectors for adjustable connection of fans.

送修的19片~我亲自一片一片 test ~ 其中有3片,可以开机,也可以用FDD flash BIOS~但就是没法~power off关机 and reset ~只要一执行便~整个当机~不会动~按任何按钮多没反应!~

其它16 片,多事~开机无电源,要不就是风扇会转但是不开机~

然后我将~不开机的~ASUS ASM58 Mozart-2~拆下来,跟可开机但是有power off关机问题的~对换!~

果然!~ 两者的 ~状况 立刻对换!~

因此!~我比较怀疑!~根本不是~南桥~有问题!~而是ASUS ASM58 Mozart-2~这颗有问题!~

对于ASUS的官方说法!~ 是电源供应器~ 把主板 ~ 烧坏的说法!~我也不太认同!~ 直觉就是 ~  ASUS ASM58 Mozart-2~设计不够理想所致!~

不知其它~大大门有遇到这种问题!~ 或是有其它维修成功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
看你的作文够晕。
你换个好的上去修好了?

网友:
大大!~我就是没有~好的 ASUS ASM58 Mozart-2 ~

所以用~有问题~的对测!~测出来的结果~因该事~这颗有问题!~
而不是南桥

ASUS ASM58 Mozart-2 ~(简称:AS)

~就是不开机的AS,拆下装到~可开机(但是有不正常关机问题)的主板,该主板就会变成不开机

~可开机(但是有不正常关机问题)的主板AS,拆下装到不开机的~该主板就会变成可开机(但是有不正常关机问题)

所以我觉得~因该为AS有问题!~而不是ASUS官方说的~南侨有问题

网友:
那你在找个好板子上的ASUS ASM58 Mozart-2换到故障板上去看看效果撒

网友:
我看到你这个头都大了!
字太论了,希望楼主以后打字打整齐一点!

网友:
中西结合呀,看都没看明白。但是一般南桥坏,是很好判数断的。但是你那多板子全坏南桥。
哈哈…………………………

网友:
真的是好晕,说话不要那么罗嗦,用好板上的芯片代换有问题板上的芯片就知道结果了,你也可以自己测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论坛里有这方面的可以看一看。

网友:
请问是不是P5S533-TVM/S的主板,如果是的话就是CPU供电问题,一般坏CPU供电MOS管,而且有的连电感线圈也烧毁.

网友(2008-03-09):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313430

asus p5s533 tvm s 不开机

我的这块板子,有时候能正常点亮,点亮后几分钟内就出现画屏,然后死机,DEBUG卡 显示 -- --

断电十几分钟后,在开机又能点亮!

各个部件温度正常,没有过热元件。

我怀疑有元件软击穿,或者不稳定。

哎!找不到毛病郁闷啊!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
我的板子和你毛病一样。。现在有治吗 ?
QQ:31494492

网友:
别打这个符号了  很晕啊 看的

网友: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呀!可以QQ聊吗?

你写的我都看明白了。我的也有这个毛病。。

我的属于,能开机 不能关机。

但是,我的偶尔能正常用,几分钟后就画屏,然后就不能关机了。。在开机也不开了。DEBUG卡显示 -- --

楼主有解决办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