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AOC显示器拉不开图像.

楼主(2008-01-25):
今天接一AOC显示器,图像拉不开,很窄,于是马上换了个TIP122,换好后,故障依旧,面且图像上有波纹。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看看升压电路是否正常.
检查行幅调整电路.

网友:
TIP122C极所接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你们回帖也是高手,,,人家就说个很窄,也不只是行窄还是场窄,就开始下药了。。。。

网友:
行窄,接122的一个电阻变无穷大,换了一个电阻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是显示器表面有波纹,换了几个电容,都不行,问一下,我师傅,他说是显像管的问题,要我不要修了。

网友:
AOC的显示器发热量很大导致很容易脱焊及电容干涸容量减少,
遇这种情况的话先补焊
然后仔细检查电源部分是否带载不良
再检查二次电源滤波电容,最好是代换试下
显像管出现这种现象是少之又少
至少我没见过
祝你好运!

网友:
版主不要那么叫真嘛.都是常修显示器的况且人家都说换TIP122了,其意也不言自明了,呵呵!至于有波纹这个问题就不太好解决了,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场动态控制会有所改善.

网友:
显像管出现这种现象是少之又少.
找条管试一下,维修时判显像管坏要慎枕.

网友(2009-07-25):
讨论的方式进行维修也是新手学习的一个阶段~
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