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问题

楼主(2008-01-25):
一方正17液晶显示器,故障表现为开机后显一下黑屏,指示灯变为橙色,把显示器关掉再开,又能显一秒钟,请教这样的故障从哪查起

网友:
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不良,或高压板上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高压板上的毛病,打开看看,不行的话换个高压板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