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TX的怪问题、如何修(带不动多的负载!)【已解决】

楼主(2008-01-25):
手里有一个ATX电源,插上220V交流电,14脚电压(绿线)、PG(灰线)、待命电压(紫线)都正常输出。短接绿线,ATX电源的3.3V、5V
12V、-12V、-5V都正常输出。
    能够带起一块硬盘,插上两块硬盘电源就保护!风扇不转,输出电压没有。紫线5伏还是有!
不知上述故障现象一般是哪方面的问题,请高手讲讲!!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就是你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下降,换电源!如果不行,再查硬盘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楼上的!我问的是这个电源如何排查!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电容老化所致,把个儿稍大一点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你也没有说是什么样的电源,也可能原先用得就勉强。

网友:
+12V.+5V.电解电容全部换新.

网友:
建议先更换电容然后整流管最后更换494试之,因为有时494性能变差也会造成带载能力下降,如果修好后请回个贴。

网友:
谢谢热心的朋友们!更换+12V和5V电容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