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集成显卡

楼主(2008-01-25):
我2006在电脑装了一台电脑,主板是松基845主板,现在开机花频,无法看清画面,查看主板无电容及其它零件烧坏,请问什么零件坏了。谢谢!

网友:
你确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要先考虑内存质量,换好内存试。

网友:
换内存有的可以好,有的还不行,这时候就要考虑北桥了!

网友:
1显示器是不是有问题
2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3内存是不是有问题。
4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花屏并不代表显卡问题啊,偶遇到过换内存就好了的

网友:
谢谢!显示器、驱动、内存都是没问题的,好的我现就检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