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915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1-25):
这块主板是开机不加电,测开关有5V电压 ,测电池也有3V电压,南桥电压正常,开机要用手拿着夹子去放到晶震左边上面才可以开机,此时跑C1  如放了手就不复位,也关不了机。用表笔一根接地 另一根去碰晶振左边一角不放也可以开机,  晶振我也换了好几个了,106 电阻也换了 取了也不行。请大家帮帮分析了,谢谢

网友:
换晶振时连它旁边谐振电容也换了,不时一次可能换不过,再不行,考虑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恩,换晶振后不行,就把谐振电容换了试下。

对了。你有没有测量电池的电压?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啊。都不知到是咋回事了啊,该搞的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换晶振后不行,就把谐振电容换了试下。

对了。你有没有测量电池的电压?

电池电压是测了的,有3V多正常的啊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和你一样的故障,你先试试拿掉晶振旁的两个电容,再不行的话,可能是南桥问题了,你可以用酒精清洗南桥,用热风枪轻轻的拷干,我想就应该有用了,你试试看啊。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比较多!
处理办法1.电池没有电压
            2.换32.768和谐振电容
           3.洗洗刷刷南桥然后拷干能用BGA机器最好!
           4.南桥老化(在论坛找一下对付南桥老化的办法)

网友:
你们说的处理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南桥已经洗洗刷刷  32.768和谐振电容
都换过了,没有办法了。不知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把南桥周围的电阻电容都通通焊一遍

网友:
个人认为是南桥的事。可以考虑做BGA 了。

网友:
用表笔一根接地 另一根去碰晶振左边一角不放也可以开机, 表示你晶振没有压差, 无法起振,需要由外力迼成压差后才能起振, 换过32768及谐振电容后如不行,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最后只能杀桥了啊。没有办法!!!!!!!1

网友(2009-09-30):
同意谐振电容

网友:
1.换晶振
2.电阻
3.谐振电容
4.南桥坏了

网友:
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换了色   那种基本上是南桥  潮湿  老化了

网友:
加焊南桥就OK拉

网友:
也可不换,跳线。。免强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