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坏,如何用外接键盘代替原键盘上的FN键

楼主(2008-01-25):
笔记本键盘坏,如何用外接键盘切换显示器.因为正好是FN键不能用,不能组合到其它键切换CRT显示器的模式

网友:
换个吧还是  估计外接的没办法代替的   好象有个软件可以改变键盘键位的 你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Fn这个键是直接受EC控制的,没有办法通过外接键盘实现。

网友:
有少数笔记本是可以支持外接键盘的Fn键的,我见过Dell的笔记本有这样的功能的,在CMOS启用这个功能,在外接键盘上的ScrollLock代替Fn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