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的板子

楼主(2008-01-25):
精英845GV-M2的板子。是清华同方的机器,有二块一样的板子,是同个单位用的。诊断卡不跑,BIOS也更新了。电压都对。就是跑不起来/有朋友们修到过这样的板子吗?我在线等你们回答哇,先谢谢了。

网友:
电压都对---请你把测试数据发上来!

网友:
楼主说的看不明白,诊断卡不跑,看指示灯正不正常,有没有复位?

网友:
诊断卡不跑/复位是好的。这板子不好修哇,二块板同一天坏的哇

网友:
CPU  工作的3大条件有吗?.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太清楚,叫人无法回答

网友:
这种扳子的通病应该是座子容易出问题,压不出来必须做座子就好了!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CPU痤虚焊,我修过几个这样的板子,几块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给个肯定的结果,你以前修了几快这样的扳子是那里引起的啊!

网友(2008-10-05):
应该是CPU座子虚焊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扳子比较难搞啊```!

网友:
大家都在说这种板子是是座子的问题,不过我怎么就一块也没有加焊好过呢,就算是碰也应该碰到一块了吧,都遇到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