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板----一个常见的讨厌问题-

楼主(2008-01-25):
cpu上管G、S相通,地阻都为50欧左右,但蜂鸣档下红笔接地,黑笔接
触驱动IC相应针脚,G极阻值会立即恢复,

可上电后仍无核心供电,断电后查G极地阻又会降至50欧,如此反复

上、下管,电源芯片,驱动IC都是好的,  换上新的也依旧

今天碰到同样故障的板子是技嘉848的,电源芯片:Hip6556BCBZ、6602BCB、6601BCB,
上面提到的阻值恢复针脚,Hip6601是用黑笔接触2、3脚都可恢复上管G极阻值

昨天碰到的是Hip6301、6601的

前天碰到的是6556BCB、6602ACB 、6601ACB的

以前接修核心供电坏的板都能修好,管子芯片一换就O了,
可这一阵倒霉,核心供电坏都是这种鬼板,十好几块了

不知同僚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愁啊

网友:
应是电容有余电没有放净,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HIP6601BCB电压为0V的话很难修,我遇到这种问题头就大了!
可以找个电源型号一样的对比一下!

网友:
电阻为50欧,应该是电容放电未放干净,你量MOS管对地阻值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可以试试拆掉其中一组,一组一组试,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得换电源管理器了。

网友:
上下管的各脚阻值正常,唯独上管G极地阻50欧左右,且GS两极相通,此时红笔接地,黑笔接6601BCB的2脚,G极阻值直接恢复为600左右

如果上电,还是无核心电压,断电再测上管G极,又为50欧左右,如此反反复复

网友:
实在不行
LZ换个思路

只有确定没有短路,不用在对地电阻上琢磨.
按照通过修无VCORE的思路来吧先看看VID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