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A亮度不稳维修一例

楼主(2008-01-25):
一联想HF769A,亮度不稳定,偶尔能稳定几小时,先查G1极,电压有1V的波动幅度,正常是较稳定的,但1V的波动不至于引起亮度明显变化,再查G2极,电压有10V的波动范围,换滤波电容无效,把限流电阻也换了,G2还是波动,但断开G2极,电压170V稳定不变,调节加速极电位器能正常调高调低,再测阴极电压,灯丝电压均稳定不变,怀疑阳极高压不稳,最后买一高压包(730-302-p8ns小9脚)换了,故障排除。装好后盖试机,竟出现水平一亮线,拆机先把场输出(D类场输出STV9383)电路补焊一遍,故障不变,测量+14V,-14V供电正常,场输出端4.7V明显异常,再测场信号输入端3.3V等于STV9118的23脚电压,说明STV9383未工作,用螺丝刀手柄端轻轻敲击故障部位,场幅偶尔能拉开,至此怀疑场电路有铜箔开裂,用万用表蜂鸣档很快查出场偏转反馈端一段铜箔开路,连线OK。

网友:
高压包造成闪的我到修过几例. 实例不错.经验老到.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