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8报错!

楼主(2008-01-25):
IBM X21不能启动, 报0188错, 从本站找到0175报错的启动光盘和加密狗资料, 但报0188错后无法进行COS设置和从光驱启动, 请问大家该怎么处理?
资料

网友:
不需要设置 默认就会从软驱或光驱启动!
一般0175修复工具也可以解决0188的报错~

网友:
加密狗是
9---------15
11-------14
12--------16
13--------17
20--------25
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行?
是不是要拆下那佣24芯片下来刷? 谁有那个程序? 能不能介绍下,
自己的电脑没办法只好自己搞!

网友:
是X21 型号2662!如果有24里面 的程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