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以前没见过

楼主(2008-01-25):
INTEL 845原装主板,开机装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打开我的电脑后,只要一双击盘符,就自动重启,已排除病毒原因,电源换过,故障依旧,请高手解答
自动重启

网友:
换下硬盘与数据线,试下用33线

网友:
都换着试过了,还是不行,换主板后,就好了

网友:
又见一怪现象,居然主板出故障有这种现象。

网友:
你单击打开或从资源管理器就没有事 ?

网友:
是啊,像版主说的那样的确没有关系,都很正常啊

网友:
换一下CPU试一下,我遇见过用不了QQ的,怎么做系统换板子换硬盘的都不行,最后把CPU一换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软件故障把,你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