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1-25):
收到一块845E的主板,通上电CPU风扇动了一下就没反应了检测卡灯也是亮一下就灭了,电源换过也是一样,我试着短接电源上绿色和黑色的线也是亮一下就灭了,主板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全部鼓包了.这应该不是根本原因吧.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原因,按楼主说的,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

网友:
短路!先换鼓包电容

网友:
主板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全部鼓包 !短路了。也许,那你怎么不先换掉这些电容 再上来问呢?

网友:
问题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既然楼主说电容鼓起来了,判断是电容内部有短路,可以先用万用表测试下电容。

网友:
本来都短路了还强制触发,你还是多呆新手区吧,板子先别指望修了

网友:
呵呵,明显鼓包的都不先换下来,就通电试机,楼主也真是强人啊

网友:
问一下,书上不是说“3.3v短路可以强制开机的吗?”3。3V短了,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电容没有短路,只是阻值偏低.这个应该不是根本原因.

网友:
感觉你应该查一下,是那个供电短了啊。

网友:
对,主板+12V有短路,阻值很低,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