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Y80LO扫描全部!!!!!!!!!

楼主(2008-01-25):
我的一块MT--6Y80LO开机后突然找不到盘,但在BIOS里面能看到,型号也正常,用另外的盘启动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但在磁盘管理里面看不到,“我的电脑”里面也看不到,MHDD扫描全部!!!!!!!!!!!哪为大侠帮忙提示怎么解决!谢谢!
电脑

网友:
看下有没密码了
还是古件区有问题18#

网友:
先用3000检查一下固件吧

网友:
应该是 固件有问题了。。还有 6y的盘 磁头坏的很多的。。。还要检测下磁头有没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在保修期送修算了,里面文件看来没指望.

网友(2008-03-04):
这有可能是这块盘的固件有坏的地方你用ISA的3000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坏的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