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启动困难

楼主(2008-01-25):
一杂牌显示器,开关要按几次才能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不启动时指示灯不亮,测量3842 8脚5V,6脚0.6V,2脚2.5V,4脚2.6V,主供电64V。还发现,只要开机时主供电升到64V,就不能启动;降到57V,可以启动,正常运行。对怀疑的3842和开关管都已代换,怀疑的其他元件都进行测量,没有发现问题,故障依旧。就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故障不在电源初级,主要查MCU的5V供电,6.3V电压滤波电容失容也会引起行不启动

网友:
谢谢飞达,MCU的供电已经查过,正常时为5v,不启动时为4.5v,16v470uf的电容已经更换,故障依旧,又并联一个同样电容,故障依旧。怀疑负载过大,断开57v主供电和6.3v灯丝供电,启动困难还是不能解决。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启动时,主供电会由57v升到64v?

网友:
这种的话应该在后级,查行电路和54V是升压管是否好的边上的电容是否好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开关按键有问题。你可以换个按键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这台显示器一次电源是3842加间接反馈,不管是否正常启动,3842的REF5V都正常。不能启动时指示灯不亮,但57V主供电64V,其他电压偏低,不知什么原因。现在是两三次可以启动一次,启动后一切正常,郁闷,没有思路啊?

网友:
CPU电压低导致,用一个7805单独供电!

网友:
是电源初级的问题!!!!!!
先把3842第7脚的滤波电容换掉

修好后希望能告知结果

网友:
光看LZ说的还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肯定不是电源问题,电源就不用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