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5):
:( :( :( :(
掉电

网友:
先换电池,还不行的话就查CMOS保存电路看有没有开路短路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多长时间掉电说清楚了!

网友:
不是放一晚上吧,是关掉电脑,下次再开吧,应该是CMOS电路这一块有问题了!

网友:
先看电池正负放对 然后跳线 是否正确

网友:
以前是什么状况呢?放了一个晚上就掉电,是不是主板有其它IC坏了呢/

网友:
楼主,先按张先生的方法查查,一般多是那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