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cpu座子和内存槽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8-01-25):
在维修主板的过程中个人感觉CPU座子的接触和内存槽的接触非常重要!时间长了经常会造成cpu和座子以及内存和插槽之间接触不良!
请教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清洗cpu座子和内存槽?(用什么工具和原料)
   还有CPU座子扩孔大家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
内存槽就用钳子划一个了,至于CPU扩孔嘛,一般就有牙刷沾点酒精刷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做为!!!!!!!!

网友:
维修家电的有一种可以喷的  专门清洁按扭什么  名字记不得了  我门市买了的  都用那东西   很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期待中!

网友A:
    叫什么名字撒!我也去买呀!

网友:
精密电子仪器清洁剂    (有带油性的   还有比较容易挥发的    看自己喜欢那种   )

网友:
CPU 座可以用电子接点清洁剂, 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学一招是一招啊   还得漫漫学啊   累啊

网友:
我见过那东西  特别爱挥发  。。。。。。。。

网友:
我用清洗油烟机的喷剂,喷剂有酸性一定要用清水漂泡干净,然后用电吹风吹出各插座和南北桥底下的水,再竖起晒二个小时的太阳就行了,《电吹风是我自己改造的只有冷风,不带热的,切记不能用买来电吹风直接用上,一不小心主板就报废》

网友:
感觉楼上的方法很。。。。

还没亲眼见过把板子放清水里清洗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什么名字撒!我也去买呀!

全能者CN-20精密电子仪器清洁剂!干性的挥发快

网友:
这种东西  电绝缘性很好  挥发快。。。。。。。。。。。。

网友:
工业酒精 或者 有专业的洗板水卖  呵呵 洗了  马上蒸发

网友:
个人做法是:用点热水加点洗洁精,先把主板扔水龙头下冲一下打湿,然后拿个刷子沾着热水刷,再用水龙头冲干净,最后拿着主板甩干些水,用电吹风五分钟搞定,一个6成新的主板也能洗成8成新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牙刷沾点洗洁精来回涮十几下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来的及时,我先学习了,谢谢老张,辛苦了.

网友:
精密电子仪器清洁剂有机会试试

精密电子仪器清洁剂有机会试试.有没有去金手指的东西?

网友:
没试过洗这玩意。。。有空去试试。。。

网友:
无水酒精就很不错,用毛刷刷就可以。那种喷剂也可以

网友:
对内存查抄我的做法是用一张名片对折,对巢来回的拉几下,就OK了,CPU的座子由于工具有限,用医用酒精在用牙刷就可以了!

网友:
我原来用冷水加洗衣粉洗,然后用清水冲洗,放在阴地用自然风吹干,不要日晒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