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两个型号不同的显像管调换后出现字体,图像模糊

楼主(2008-01-25):
今天一个县城的客户发过来一台LG 未来窗XP F710B的彩显,
他是在物流发来的,没想到到了之后管烂了,他要求换管.
接来之后没找个同型号的显像管.就用T711S的管给他换的,(因为这两台的电路板线路基本一样)
注:偏转不太一样
更换后发现:图像模糊
调FBT聚焦,也不行,我想应该是和偏转有关,
俺是新手.我不会调,这个
请老大们指点啊
并且关机时有亮点,底衫发青
这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显像管也是有参数的,如果差异不大,你通过工装可以调好。差异大的话,还要改线路。

网友:
那个偏转是好的吗?若是好的把他换一下

网友:
恩.其它都是好的.
要是调试现在这个偏转上的在磁环是不是也能调整
可是我现在调不了,肯请各位好汉相助.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也想换偏转.换了之后磁环是不是也乱了.那就更不好整了
这两台机的的参数.我想大致是相同的

网友:
F710B CDT型号M41QEU423X51  70KHZ 29.1MM(物理纯平)
T711 CDT型号常用M41QEE903X 85KHZ 29.1MM
两者无法互换.
关机时有亮点,底衫发青:
CDT应该是不同程度老化,可进工厂模式进行某些参数的调整.

网友:
老化的可能性不大.05年的机子.还不到三年呢
要是换偏转不知行不知

网友:
要是换偏转  还要调磁环,我想那样也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