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DEBUG卡数码管不亮

楼主(2008-01-25):
新机器正常关机后,次日第一次开机不能启动 DEBUG卡数码管无任何显示,第二次开机正常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后还有这样的故障吗?
是不是技嘉的板子,我之前也碰到过一次,可用了一段时间就没事啦,不好解释呀!

网友:
LZ请好好看看新手必读,之后将帖子补充完整大家才更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