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753DFX显示器接上主机不显示!!

楼主(2008-01-25):
这显示器是不插主机的时候屏上显示 没有连接信号线的菜单  请检查信号线    ,而插上线号线在主机上面 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高压响的声音,灯还是绿灯在闪烁。
测了信号线行场 到CPU间是通的,也测了三色到视放也是通的,但就是插上线没有反映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你把分辨率调低一些,再接上信号线。估计是行扫描电路有问题,包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可是不插线号线的时候又是正常的啊,显示菜单   分辨率应该不关事哦,我上的是1024*768 85M 这显示器对这个还是上得起的吧,就算上不起这个分辨率的话,也应该有反应啊

网友:
尾板有问题吧     查查看视频放大那块坏没有约  插主机后  打下B R G 的电压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看看数据线连在板子的那一端会不会是有稳压二极管呢!!! 我修过一个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今天 检查了没有二极管损坏的,线号线也没有问题。   线号线插上主机显示器就保护了,找不到问题了啊。

网友:
:) :) :)

北海星电子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可能是 尾板上的视频处理块 坏了。
         它坏了 ,现象很奇特的。

网友:
手头没有那东西。我估计不是它坏了。我查了哈。插上信号线的时候所有电压被拉低而不跳变。行保护!!

网友:
重点检查节能控制电路。12V电压控制三极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CPU坏了。现在没有那东西,准备低价给收购不知到成不成

网友:
相信菲克斯

还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CUP坏了不可能会有没信号指示的,也许是数据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不错,你可以看看行频自动切换那部分电路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cpu补焊就好了!在后面你看三星753的贴子。

网友:
我修的一太杂牌显示器和这个情况基本相同,开机屏幕有提示,
连上主机和不连一个样,开机屏幕提示一下后,就进入待机模式了,
和同型号的显示器换了个尾版,还是那个样,请各位高手帮我诊断以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