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45PW-L跑码45.42报警

楼主(2008-01-25):
945PW-L跑码45.42报警内存供电1.80,3.3V正常,我不知道是那里的故障了?谢谢
求助

网友:
你只说了内存的供电正常 那AD 电压呢

网友:
清除一下BIOS看看吧!
还有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北桥空焊,导致内存不过,39和45都是内存不过的代码。

网友(2009-05-25):
39和45都是内存不过的代码。相当对,我碰到过,换了个内存槽OK了

网友:
你刷BIOS试下,我有刷好过

网友:
其它正常只有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