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

楼主(2008-01-25):
请问大家,内存电压用万用表怎么量?

网友:
是什么内存呀,SD 3.3DDR1 2.5  DDR2 1.8

网友:
DDR1,我是说量哪个地方才能量得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万用表调到20的档位,黑笔接地,红笔接内存附近小电阻

网友:
哦,听楼主这么一说,明白了

网友(2008-11-12):
SD内存主供电脚:6 18 26 40 41 90 102 110 124 49 59 73 84 133 143 157 168  这些脚的电压为3.3伏.
DDR内存主供电脚:15 22 30 54 62 77 96 104 112 128 136 143 156 164 172 180 7 38 46 70 85 108 120 148 168这些脚电压为2.5伏.
DDR2内存主供电脚:51 56 62 72 75 78 191 194 181 175 170 53 59 64 197 69 172 184 178 189 67这些脚电压为1.8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