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警,不能进BIOS

楼主(2008-01-25):
技嘉845E主板,电脑无软驱,启动时出现上图提示,且不断报警,不能进入BIOS,CMOS放电故障不变,反复重启多次有时能进入系统。请问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要刷新BIOS程序???
[
]
芯片
电脑
重启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片呀。不过你换下内存槽旁边的 LM324 试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电池短接,或把电池拿掉,在开机,应该可以看到BIOS的界面,了,

网友:
图片怎么没有显示啊
是不是品牌机子?

网友:
现在可以看到了吧
是组装机,主板放电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BIOS芯片问题,你有刷新过BIOS吗?换个BIOS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过,BIOS程序出错了,刷新下BIOS就好了,直
接换BIOS芯片也行,你先放电试下看.

网友:
:lol :lol 我知道 。。我以前遇到过。 如果上测试卡跑41 就完全一样的故障了。
如果你没有升级BIOS,一般不会坏。 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换内存条。。。。。 注意内存不一定是坏了,在别的主板上可能还可以使。

网友:
字面意思BIOS ROM校验和出错,典型的BIOS资料错误,刷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