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m4500八脚的芯片爆了 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1-25):
昨天我接到客户一主板点不亮 经查发现此处有故障 它位于内存槽下 AGP槽右边 前边是由紫5伏过来的 后面进南桥
V星865主板

网友:
去看发贴规范,看看别人都怎么发的求助。

网友:
找个换了不就得了吗...

网友:
4500的也可以飞线的,论坛都有说的

网友:
1和5678相连不是所有扳子都好用 ,保持电压一致就可

网友:
V星865没有4500!

网友:
心在飞翔很认真  佩服!!!